请问如何给mini cc3d供电?

楼主(2016-05-21):
我的mini cc3d是很久以前买的,那时电调是可以给它供电。现在电调都不带BEC了,请问该如何给它供电呢?

网友A:
买个UBEC,或者降压模块调到5V接上去就行了,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UBEC,或者降压模块调到5V接上去就行了,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

正负极接飞控上什么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极接飞控上什么位置呢?

就是多出来的插电调的接口

网友:
上-信号(白) 中-电源正(紅)  下-电源负 (黒)

网友:
mini cc3d 建议拆开外壳  飞控板下面垫一块3M双面胶再装好外壳   可以不用减震板  还可以考虑上一个带5V供电的分电板  供电接到插电调信号位置的杜邦插头  正负极位置楼上有讲

网友:
楼主可以用bec并在电调上,电源和电源并,输出负极并在电调输入端的负极,正极找个杜邦母头,插在电调输入的那个空位既可!

网友:
降压模块

网友:
配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