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通电后接收机不亮

楼主(2016-05-21):
第一个问题:PIXhawk 通电后接收机不亮,pix正常、PPM正常蓝灯闪烁,只有接收机不工作,接收机电源灯也不亮。PPM出的电源线,我接的华科尔的油门通道,原来也是这么接的,这次新买了2套,结果就是不行了。

第二个问题是,飞控和地面站连接后,地面站的水平面是歪的,请看图。谢谢回复!

接收机不通电

接收机插在油门上了

版本

水平是歪的

网友A:
接收机直接插在飞控上看亮不亮,亮的话就是PPM转接板坏了,不亮用万用表测量飞控5V输出有没有电压,没有就是飞控5V输出有问题,至于水平新飞控是需要六面校准后才会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直接插在飞控上看亮不亮,亮的话就是PPM转接板坏了,不亮用万用表测量飞控5V输出有没有电压,没有就 ...

谢谢回复,水平那个好了。PPM有4.5V的电进来,但是没有电输出,用表量输出到接收的那端是0.但是我买了2套PIX4,都是这个情况,我是不是还要调整一下什么,2套不会都坏了是吧

网友A:
输入电压保证5V稳定,不要低于5V,5V输出不用调的,通电就应该有输出,有可能是DC芯片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保证5V稳定,不要低于5V,5V输出不用调的,通电就应该有输出,有可能是DC芯片的事 ...

刚又量了一下,PPM输出,就5V那个端没有电,用GND和其他任何一个输出端连接,都有电,就是说PPM输出给接收机的in1-in8都有电5V的,正常么

网友:
确定+5v没插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又量了一下,PPM输出,就5V那个端没有电,用GND和其他任何一个输出端连接,都有电,就是说PPM输出给接 ...

不正常啊,不过可以给接收机单独供电,信号接RC IN,看信号输入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直接插在飞控上看亮不亮,亮的话就是PPM转接板坏了,不亮用万用表测量飞控5V输出有没有电压,没有就 ...

新人,不知道怎么把你的回答设置成最佳答案

网友:
有些ppm编码板需要短接一个焊盘,才能给接收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