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总是提示bad ahrs,求解锁,求大神

楼主(2016-05-21):
总是提示bad ahrs,重新插拔都不行,解不了锁,校准加速度以总是失败,怎么办大神们 总是提示bad ahrs,求解锁,求大神 加速度,总是,提示,解锁,大神 作者:号阿萨德 9014 总是提示bad ahrs,求解锁,求大神 加速度,总是,提示,解锁,大神 作者:号阿萨德 9840

网友A:
刷3.15 清空数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3.15 清空数据,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总是提示bad ahrs,求解锁,求大神 加速度,总是,提示,解锁,大神 作者:GIMAN 8984 总是提示bad ahrs,求解锁,求大神 加速度,总是,提示,解锁,大神 作者:GIMAN 6444 总是提示bad ahrs,求解锁,求大神 加速度,总是,提示,解锁,大神 作者:GIMAN 2858

网友:
PIX请刷 3.3.2版本稳定固件
APM请刷 3.1.5版稳定固件

网友(2018-07-30):
bad AHRS 应该是罗盘有问题吧!不是应该校准罗盘吗?
姿态航向参考系统AHRS AHRS是一个高性能的捷联惯导系统,可以在3D空间中测量任何机车和载体的全角度方向.AHRS根据地球重力矢量,相对磁北的航向(方位角)来估计横滚俯仰角度.利用美国国家地理数据中心和英国地理调查机构制造的世界磁力模型,来针对地理北向自动计算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