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是什么,四轴是必须要用吗

楼主(2016-05-21):
(图片)

网友A:
.无刷电调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简称ESC,电调可以说是整个无刷动力系统最关键的部分。电调将直流电源转化为三相电源供给无刷电机,并对无刷电机起调速作用。同时电调可为3-4个舵机和接收器供电,因此现代的航模飞机不需要为接收器和舵机提供额外电源。

无刷电调最主要的参数是电调的功率,通常以安数A来表示,如10A、20A、30A。不同电机需要配备不同安数的电调,安数不足会导致电调甚至电机烧毁。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电调都存在虚标参数现象,所以一个高质量的电调能有效延长整个无刷动力系统的寿命

四轴就是要四个电机,四个电调,连接飞控,由飞控控制电调对电机输出相应的转速用于调整姿态,
有几个轴就几个电机和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调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简称ESC,电调可以说是整个无刷动力系统最关键的部分。电调将直流电源转化 ...

是这个意思吗,吧一根电线,分成接地,正极,负极,是这样吗

网友:
去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电调是个小配件,可以让电机在电压降低的情况下,保证电机平稳的运行!必须要使用。没有这东西,撑不上一个无人机

网友:
你去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  或者模型吧看一看

网友:
电子调速器,简称电调,无刷电机必须由电调来控制转速

网友:
调速的一种电子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吧一根电线,分成接地,正极,负极,是这样吗

不是,你可以理解成三相电机,像380v的三相电,三根都是正极,任意调换两根就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
醉了醉了

网友:
看来楼主缺乏基础知识,建议挖坟从头学起。论坛里应该有很多基础方面的讲解

网友:
三相交流电,相位差120

网友:
去把你家的电动车把油门电调卸掉,直接上电看看是什么效果,然后你就知道4轴电调的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