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 osd数据画面会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21):
视频不会抖  osd数据都会抖

网友A:
你测试下传感器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下传感器好的吗

哪个传感器

网友:
这样试试

网友:
这个不了解。顶一个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很简单,干扰

网友:
你把手按住osd的芯片表面,看看是不是不抖了

网友:
或者是你的线断了

网友:
osd抖有可能是osd和显示器和相机的制式都不统一,比如osd和显示器是PAL,相机是NT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