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芯片对比

楼主(2016-05-21):
最近,市面上出现了F390F394F396芯片的电调,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3款芯片?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身边有些朋友从数字上理解,简单的认为F396F394的升级版,F394F390的升级版。事实是这样的吗?  我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分享给大家,相互学习探讨。
一款电调性能的好坏当然与很多因数有关,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MCU了,MCU在电调中的作用就像CPU之于电脑,负责处理各种指令,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电调的整体表现。
     F390/394/396都是SILICON LABS公司出厂的高度集成的单芯片微程序控制器(简称MCU),属于同族芯片,所以大部分功能参数都是差不多的。比如,都有5000万条/秒的指令处理能力、1KB的随机存取存储器等等。具体参考下表。

不过,虽是同族产品,但3款电调也有不同。
    首先来看,最大的不同就是闪存(Flash Memory),F390的闪存为16KF394/396都为8K。就目前来看,电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当然对应的代码就越写越多,所需要的存储空间就越大,所以,闪存越大越好。
    EEPROM是一种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它的作用是,在断电的时候能够记录正在编写的数据。不过,这个功能Flash Memory也可以模拟。
    Digital Port I/Os 是数字引脚,从表中可看出,F390/394都是21个,F39617个,还是那句话,电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所需的引脚就越多。
    ADC/DAC Channels,数字转模拟,模拟转数字通道,从表中看,还是F390/394要比F396多一点。
最后是基准电压(Voltage Reference)和温度感应器(Temperature Sensor,3款电调都有这两项配置。基准电压是电调感知加载其两端电压大小所必须的参考电压,温度感应器是可以检测温度的元器件。这两项是电调具有欠压保护和高温保护功能所必须的条件。
从上述对比看,在各项性能尤其是存储空间方面最优的是F390F394次之,F396垫底。这才是真实的情况!当然电调的性能除了与芯片有关还与硬件布局的水平,MOS管、电容等其他器件的选型和程序有很大关系。后面有时间将市面上搭载这三款芯片的电调(F390:猛禽390F394littlebeeF396DYS XM)做个对比测试。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专业级,膜拜

网友:
好专业的

楼主: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好的都贵,一般玩家都跪

网友:
技术贴,必顶

网友B:
说的不错,期待后面的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错,期待后面的评测

嗯嗯  后面肯定要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都贵,一般玩家都跪

偶尔也要犒劳一下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也要犒劳一下自己

那就偶尔不舍得用了

网友:
专业级,膜拜......

网友C:
电调的好坏并非按照引脚和储存大小而定,首先16K和8K就好比我们的硬盘,一个是160G,一个是80G。所以16K只是代表储存容量。目前用于电调的BL或SN程序。大小不过3-4K。8K容量已经完全足够。
另外关于引角问题,不管是21个引角还是17个引角,实际上电调目前的功能只用到了13个引角。试问你多出来的引角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换一句话说不管是F390或者F394、F396,只是从表面的引角多一点和储存大一点。在电调的性能是没有任何提升和帮助的。BL或者SN电调的性能是根据各家电路风格,由BL作者帮每个厂家制定或优化出最好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好坏并非按照引脚和储存大小而定,首先16K和8K就好比我们的硬盘,一个是160G,一个是80G。所以16K只 ...

亲,谢谢你的提点,不过我只是做了简单的硬件参数的对比,电调综合素质还是要靠广大模友说了算的。就像我只是比较了电脑i3,i5,i7处理器的处理速度和空间而已,并没有拿他们去比装什么系统,比装什么主板,比执行什么任务,也不做好坏的评论哦!不过您说储存大一点对性能没有任何帮助和提升的话,我也不评论,以模友们的实际感受为准。因为刚刚接触不久,所以查阅了一些资料,不敢妄下定论,只查参数,仅做交流,谢谢大家的支持,有你们的协助,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D:
其实还有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当打开4K以后好像必须是F39X系列或者更高的mcu才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有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当打开4K以后好像必须是F39X系列或者更高的mcu才能支持 ...

学习了,感谢!  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