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APM在A0装那个超声测距模块

楼主(2016-05-21):
请问有谁知道APM在A0装那个超声测距模块,定高的范围是50到300厘米,想改这个定高的距离是怎嘛改的,是在地面站上面改的吗?
求救

网友:
不懂不懂帮顶

网友:
定高的范围是由超声波模块决定的,改不了的

网友:
在全部参数列表里找,具体的参数可以看泡泡老师的15元diy超声波模块教程,找到就可以直接改,不过不要改大了,超声波有效距离比较短。一般在5米内吧。

网友:
在全部参数表里  不过2.6版本与超声波有冲突  不能用

网友:
脑补了一下! 脑补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