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求助!

楼主(2016-05-21):
泡泡老师,我用naza lite升级的v2,在地面调试的时候用遥控器对飞行器进行控制时,电机的转速不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为V2是要把遥控油门加到50%以上电机转速才变化新手求助! 电机,遥控器,泡泡老师,求助什么意思,新手停车技巧 作者:gzjkym 9248 新手求助! 电机,遥控器,泡泡老师,求助什么意思,新手停车技巧 作者:gzjkym 5671

网友:
我的也是 看见4楼模友的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
虽然刷了v2,但里面芯片是不一样的,有些功能实现不了,比如单电机转向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