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升10通

楼主(2016-05-21):
请问接收机上面两个端口是干嘛的???

网友A:
数据回传接口

网友B:
看说明书

网友C:
电压回传吧 这个接收机跟我们用的不一样啊 新款?

网友D:
好像是富斯接的模块,电压啊 温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菜鸟要加强学习,多看多问!多搜集论坛没有的资料转发过来,赚取牛币!积累知识的同时可以提升等级。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

买回来就没有说明书,就一个塑料袋子装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回传接口

这个接口如何使用呢?我的是富斯I6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回传吧 这个接收机跟我们用的不一样啊 新款?

这是IA10接收机,我的控是I6刷了10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富斯接的模块,电压啊 温度啊

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IA10接收机,我的控是I6刷了10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就没有说明书,就一个塑料袋子装个接收机

网上有点

网友:
接传感器的

网友:
应该买i10ab更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接口如何使用呢?我的是富斯I6控

网上下载i6的说明书,里面有IA6B接收机的使用方法,十通接收使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i6的说明书,里面有IA6B接收机的使用方法,十通接收使用一样。

好的,我看看

网友:
貌似是回传模块接口

网友F:
这个 接收机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 接收机 多少钱!

90多

网友D:
富斯支持除了飞控外额外的模块
比如你没有电流计的话,他有一个电压模块,可以在控上看到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斯支持除了飞控外额外的模块
比如你没有电流计的话,他有一个电压模块,可以在控上看到电压多少 ...

怎么设置可以在富斯上查看电池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可以在富斯上查看电池的电压

接上电压回传模块自动就显示电压了,前提是王总你得买电压模块。
不过用飞控的,好多都用电流计。
你用什么飞控啊?
apm和pix ,都有电流计,直接在osd 屏幕上显示了。
要是普通飞固定翼,不带飞控的,可以买个电流计。比如图片里的上面那个就是电压回传,一头接电池,一头直接接接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电压回传模块自动就显示电压了,前提是王总你得买电压模块。
不过用飞控的,好多都用电流计。
你用什 ...

有电流计,不会设置,我试了几次万用表量的设近去后最后地面站显示电压和BB响的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流计,不会设置,我试了几次万用表量的设近去后最后地面站显示电压和BB响的不一致。

这个我记得泡泡老师做个一个教程
看看吧
不行发帖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