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改变飞行模式就会自动上锁

楼主(2016-05-22):
大婶们,我的是pixhawk,通电亮蓝灯,方向杆向左解锁。然后如果不操作大概5秒自动上锁,蓝灯慢闪。如果改变飞行模式,马上就上锁。请问是什么情况,多谢回复!
0

可以正常解锁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只要转换到这个档位马上上锁

网友:
建议刷车固件 再刷回多轴 应该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Land模式是降落,到了地面自动上锁,在地面上切换到Land会自动上锁

网友(2016-10-12):
8喽说的对,降落模式在气压计不再变化的情况下,认为是已降落到地面,然后为了安全自动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