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校准N次了还这样

楼主(2016-05-22):
求大神指点一二,我已经无语了

网友:
试试换个版本的地面站

网友A:
重新刷一边固件,记得小刷小车在刷多轴固件,刷好后在参数表恢复默认设置
apm建议3.1.5
pix 建议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边固件,记得小刷小车在刷多轴固件,刷好后在参数表恢复默认设置
apm建议3.1.5
pix 建议3.3.3

用的APM飞控的mp地面站1.3以上的版本,之前自带的固件3.2.1最高版本3.3.2我刷了之后就出现加速度计校准不了,后来又刷回3.2.1还是有同样的情况,再刷回3.3.2还是如此

网友C:
传感器坏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坏球了!

有时正常,有时总提示加速度计不健康

网友:
检查下接线,不行换跟线,或直接焊板子上不要接插件

网友D:
是新机吗,有没有按使用手册正确操作呢,各个细节都检查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新机吗,有没有按使用手册正确操作呢,各个细节都检查一遍吧!

都是新买的,就PIX用APM地面站升级到3.3.2后出问题了,

网友E:
看看你是不是把跳线帽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是不是把跳线帽拔了

PIX哪来的跳线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新机吗,有没有按使用手册正确操作呢,各个细节都检查一遍吧!

是新的,没说明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PIX哪来的跳线冒

不好意思,以为是A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以为是APM

APM我会调,不需要真的麻烦了

网友:
我昨天刷了3.2.1,连地面站提示罗盘不健康,校准了罗盘,又提示‘’惯导未校准‘’,“高精度GPS”“gps高度问题”,并且罗盘校准十几次都不成功,一气之下,刷小车固件后刷3.1.5,初始化设置一路下来,全部搞定!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以为是a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