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MP上这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22):
如图扩展调参页面

通道7用来自动调参
那么通道6跟8都是干嘛的?

网友A:
通道6跟8都是辅助控制通道,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某些功能,比如你图上通道8设置为super simple mode,就是把通道8设置成超级简单模式开关。

网友B:
save trim自动微调可以设下,漂的那种可以调下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6跟8都是辅助控制通道,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某些功能,比如你图上通道8设置为super simple mode,就是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ve trim自动微调可以设下,漂的那种可以调下保存

APM自动调参后必须用电脑保存吗

网友:
去看下apm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