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解锁电机就转正常么

楼主(2016-05-22):
pixhawk解锁电机就转,油门归零3秒左右就上锁,油门归零电机也低速转,3秒上锁后就不转了,类似刹车的感觉,正常么?

网友A:
正常,如果不想转的话把MOT_SPIN_ARMED改为0

网友:
电机怠速,默认是打开的,按照一楼设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如果不想转的话把MOT_SPIN_ARMED改为0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