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地面站连接APM刚连上就断开了,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
上图看看   用的不是数传吧

网友:
数传连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主要是固件下载和罗盘校准错误引起的。从新下载固件,加速度计校准,罗盘校准后就能正常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