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件3.2.1)飞行过程中电机通道数值不同步

楼主(2016-05-23):
各种校准后放在水平地面,才开始解锁推油门同步进行,但是慢慢各通道输出数值都改变化了,特别是打方向或升降或副翼归中后数值开始不统一,请教各位这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我作为新手之前也提过这问题,很多模友都告诉我,不用管这个,只要做好行程校准就大胆的飞吧!

网友:
本来就不同步啊,为什么要它们同步呢?飞控检测飞机状态,随时调整电机转速保证飞机姿态

网友:
如果要同步,接在所有电机同一个通道就同步了,干嘛还要分多个通道?

网友:
不同的转速 才能做出 转向 翻滚 俯仰 等一系列动作啊。 如果都是同样的转速 那就只能直上直下了亲

网友:
很简单 因为你没上桨 上桨就正常了 。

网友:
这个木有多大的问题的。

网友:
换个地面站,APM的地面站经常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