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冲硬改150w

楼主(2016-05-23):
首先需要准备的PMOS型TPCA8103H八脚MOS管一只,NMOS型TPCA8051八脚MOS管三只,MBR2045CTG二极管两只。

拆掉需要更换的器件

然后焊上准备好的mos

关于需要更换的mos,这里借用一张别人的图片

这些MOS管中,除了K2是PMOS以外,其他的MOS均为NMOS
根据器件手册,这些MOS管的70°C下最大电流均不超过12A,还是500W改造那个帖子里面有一楼有讨论,说MOS管余量至少200%,所以要改造成大电流输入,这些MOS的容量根本不够(特别是升压充电,在升压充电的时候,比如你输入是12V,给6S2A充电,那么换算成输入端电流至少有3.7A,这里只是最基本的功率守恒,还不包括电路损耗,二极管消耗等)所以确定方案:
1.更换图中4个MOS
2.更换更大的二极管(原版二极管只有5A)

就是图中这两个黑疙瘩,有白条的一边是负极,新更换的二极管,两边是正中间是负

为防止断路 用硅胶垫绝缘散热

测试4S 5A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8脚芯片烧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个大功率A6

网友(2019-09-30):
改的够 厉害的。现在还用不上。先收藏了

网友:
电流小一点我能忍受,关键它不平衡

网友(2016-05-24):
我这水平还是老实点用A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宅又出精品了,帮顶

赶紧改

楼主:
一样  无所谓就是内置了电源

网友:
不错  等胆肥了有技术了 就把B6AC给该了  先收藏

网友A:
请教大神帮我看看我的冲电器这个烧了怎么回事,型号是F7823

网友:
必须顶顶!

可惜刚出了B6。没办法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帮我看看我的冲电器这个烧了怎么回事,型号是F7823

这是A6的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A6的主板?

BC168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A6的主板?

小的8脚芯片烧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技术宅又出精品了,帮顶

网友:
学习了!
宝贵经验

网友:
很有用的改做學習貼,謝謝

网友:
貌似很强大。

网友:
现在用A9 B6还在!哪天有空也改改留着备用  收藏了  感谢分享

网友(2023-10-05):
我的也坏了,先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