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F3飞控需要重刷固件。短接boot是怎样操作的?

楼主(2016-05-23):
短接是咋整的?用焊锡丝把两个点连接就好了吗?还是怎样。。。纯新手。求赐教

网友A:
你这是买的谁家的?  短接的那个按钮都没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买的谁家的?  短接的那个按钮都没给你???????????

啊?还有短接按钮的- -。没有那个按钮可以吗?怎么弄?

网友:
直接短接  建议你问问卖家吧

网友:
建议问淘宝。

网友:
用镊子 一个尖儿搭一个孔就行  没有专门的焊接用镊子 用指甲钳套装里的也行 别跟我说你都没有 赶紧买买买吧

网友:
cleanflight里边说的很详细了,断电后短接boot,然后通电,只有一个蓝灯亮正常,然后打开cleanflight后直接刷新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找段铁丝临时短接一下就可以了,不能焊死的

网友(2017-05-10):
用镊子直接就可以

网友:
用镊子短接连接usb刷固件  刷完去掉镊子就可以连接地面站~ 刷固件是 有boot 字母的哪一行打勾  波特率哪一行也打勾选正确波特率就可以刷了

网友:
spr f3只要驱动正确,为毛要用DUF模式,不用什么短接BOOT,选上全面擦除和手动速率115200,直接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