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有没有舵机慢放功能?

楼主(2016-05-23):
天地飞9有机慢放功能吗?求解??

楼主:
起落架延时功能是什么?求解??

网友:
上视频才知道

网友:
豪侠不过没有吧,慢啊

网友A:
可以的,天九和d10都有,可以设置通道减速,图片是天九的说明截图,以油门通道为例,也可以设置5通道,放慢起落架收放速度,我用d10和天9,把云台俯仰通道都设置了缓速,云台操作时就会减速,画面不会动作生硬

网友:
有的,天九有舵机减速功能,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2019-03-20):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天九和d10都有,可以设置通道减速,图片是天九的说明截图,以油门通道为例,也可以设置5通道,放慢 ...

从图上看,这是油门的慢放,其他通道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这是油门的慢放,其他通道怎么弄呢

同样的方法设置其它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