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发穿越机探照灯制作

楼主(2016-05-24):
第一部把铝基板中心滴上导热硅胶

楼主:
第一部滴上导热硅胶

楼主:
第二部把3W灯珠按在硅胶上,灯珠正负极对准铝基板正负极然后把灯珠焊好。

楼主:
第三步:把电源板对准正负极焊在铝基板正负极上。

楼主:
第四步:将铝基板背面涂上导热硅胶按在散热器上

楼主:
第五步:将带有凸透镜的灯罩装上用胶带固定

楼主:
第六步:套上22mm热缩管(因为散热器是20mm灯罩大概是21mm)

楼主:
这就完成了,3W超亮哎

楼主:
暖白30度角,正白60度角  灯罩

楼主:
后面的接头线还没有焊

网友:
请附上配件的淘宝链接,方便模友购买。

网友A:
得有个小风扇,这种灯亮度高,发热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有个小风扇,这种灯亮度高,发热快!

不需要,30分钟也不会烫手

网友B:
会不会有点重,每个多少g?

网友C:
有的是底座直接焊在上面会不会更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五步:将带有凸透镜的灯罩装上用胶带固定

我是用铝箔贴的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动手能力真不错 飞机还偏吗  偏的话加我q. 463089576

已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点重,每个多少g?

整个下来大概8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底座直接焊在上面会不会更利于散热

导热硅胶的作用就是用来散热的,和CPU上的硅胶一样的

网友E:
不只8克吧,我也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只8克吧,我也买了

我没称,你称下发个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30分钟也不会烫手

收藏了,装固定翼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装固定翼上,嘿嘿!

准备后期把控制板和灯的线延长呢,刚才不知道怎么了烧了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后期把控制板和灯的线延长呢,刚才不知道怎么了烧了一个

散热,非常重要,基本1分钟,没有有效散热,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好,这是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非常重要,基本1分钟,没有有效散热,就可以报废了!

之前一个我把控制板和散热器用热缩管套在一块用了半小时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个我把控制板和散热器用热缩管套在一块用了半小时烧了

1W足够用了吧 大致恒流250ma 你那个散热器差不多 就不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