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蚁AV输出线,

楼主(2016-05-24):
下面第一个是电源 最上是地线,从上往下第二个就是视频信号。很简单。

网友:
是不是知道USB口的定义就好做了!

网友A:
这线太粗了

网友:
输出av信号吗?

网友B:
如果说要用动力电给它边飞边供电的话需要什么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要用动力电给它边飞边供电的话需要什么模块呢

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太粗了

但线很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压模块

只需降压模块吗!??那么像手机充电器充电头里也只是降压模块那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