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cc3d飞控

楼主(2016-05-24):
各位大神新手咨询一个问题我想买一个cc3d的飞控在某宝上看了价格在60到100度不等的
问问大神们应该买多少钱的另外质量怎么样能正常使用吗
谢谢各位大神了给个推荐吧

网友A:
100多的应该是有气压计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多的应该是有气压计的吧

cc3d没有带气压计的,带气压计的是openpilot的revo飞控,那个现在都得300+。

网友C:
50或47就得了,100的是坑新手的

网友D:
买60那种就行了,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关注一下,还没上呢!

网友E:
我用过不少5个cc3d  价格不一样!但是质量差不多!所以建议去选便宜的! 要是穿越机用的话最好别用cc3d !  1.现在没人玩cc3d了, 都玩naze32  f3 。  而且我玩坏的cc3d都是莫名其妙的陀螺仪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不少5个cc3d  价格不一样!但是质量差不多!所以建议去选便宜的! 要是穿越机用的话最好别用cc3d !  ...

谢谢大神了 我知道了

网友C:
如果遥控支持的话,f3吧,超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遥控支持的话,f3吧,超好用

我的是富斯10通的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遥控支持的话,f3吧,超好用

前辈我的是富斯10通的支持吗?我没用过f3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没有带气压计的,带气压计的是openpilot的revo飞控,那个现在都得300+。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或47就得了,100的是坑新手的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60那种就行了,都是一样的东西

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的是富斯10通的支持吗?我没用过f3不知道

一些f3用pwm接收机时会出现混频,某些又可以用,很难说。Ppm以上就不会出错,如果你的接收机支持ppm,或者更高制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些f3用pwm接收机时会出现混频,某些又可以用,很难说。Ppm以上就不会出错,如果你的接收机支持ppm,或者 ...

大神说的好专业啊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