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450 APM 解锁问题 跪求老师帮忙~~~~

楼主(2016-05-24):
    F450机架 APM飞控 各硬件校准好,USB连电脑能解锁,拔掉USB解锁能动一下,加速器 遥控 罗盘校准N次 各种不行
     APM2.8 GPSN8 电流计供电

网友:
你要那个取消地面站保护 就是故障保护那里  最右下角

网友:
顶顶哦……F450 APM 解锁问题 跪求老师帮忙~~~~ 飞控,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1212 F450 APM 解锁问题 跪求老师帮忙~~~~ 飞控,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8071 F450 APM 解锁问题 跪求老师帮忙~~~~ 飞控,APM,GPS,机架 作者:小黄妹 9132

网友:
浅、微浪说的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电流计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给飞控或接收机的供电不足

网友:
看一下故障保护里面油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