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电调信号口焊坏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6-05-25):
这个飞控还有救吗?4电调信号口。。。

网友A:
放大镜看走线,找到走线飞一根出来。

找不到就没办法了,PCB损坏基本是没办法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镜看走线,找到走线飞一根出来。

找不到就没办法了,PCB损坏基本是没办法修的。 ...

还有人说找到源码,然后按照各自软件打开源码,然后找到通道针脚的定义,然后改个数值。
这个办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人说找到源码,然后按照各自软件打开源码,然后找到通道针脚的定义,然后改个数值。
这个办法可行吗 ...

可行,但是你要会找得到源代码,找到对应输出模块,会源代码编辑。有这点时间还不如买一个新的。

飞线是最方便的。

网友:
飞线比较可行

网友:
仔细看看哪里跟那个焊点连着 小刀刮开,飞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人说找到源码,然后按照各自软件打开源码,然后找到通道针脚的定义,然后改个数值。
这个办法可行吗 ...

你说的这个办法 难度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办法 难度不小啊

飞线主要是看不出来 哎

网友:
放大镜飞线吧

网友:
自己焊工不过关就找个家电修理铺处理,没必要改源码。简单的焊点脱落家电修理铺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
看走线,多简单的事情,弄不了寄过来我给你焊

网友:
这个可以救,电调 IO口 都是同一个芯片出来的,你用万能表量,旁边的脚连接到那个芯片,在掉焊盘的找出那个铜皮连,
你这个板子修复率99可以修的好

网友:
你可以用强光手电照着底部然后里面的走线就可以看清楚了,再用刀子吧绝缘黑漆刮开看见有条铜皮焊上去就好了,我有个n2 osd就是这样飞了三条线救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