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飞控

楼主(2016-05-25):
为什么P2升级了解锁又原来的内八字改成了外八字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正常情况,P2内外八字都可以解锁。

你试试看现在的解锁上锁,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再确认横滚,俯仰,方向,是不是对,都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P2内外八字都可以解锁。

你试试看现在的解锁上锁,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再确认横滚,俯仰,方向 ...

内八字可以上锁方向什么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P2内外八字都可以解锁。

你试试看现在的解锁上锁,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再确认横滚,俯仰,方向 ...

我的控油门和方向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