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富斯I6配IA6B接收机用SBUS连接CC3D可以用ONESHOT125吗?

楼主(2016-05-25):
请教老鸟 富斯I6配IA6B接收机用SBUS连接CC3D可以用ONESHOT125吗?  为了使用SBUS功能 专门买了个富斯I6 用ppm的接收机 想用CC3D 不知道有朋友这样装过没

网友:
ONESHOT125关键得看电调支不支持,另外CC3D必须使用PPM或S.bus接收机才能打开ONESHOT125,你要确认你的接收机是sbus才能使用

网友:
富斯不支持sbus,

网友:
福斯i6的是ibus

网友:
ONESHOT125能不能开 要看电调支不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用的是ONSHOT125的电调 富斯的IBUS也不能用吗? 摸索了半天也没成功 遥控校准时没反应 郁闷

楼主:
已经实现 CC3D刷BL固件可以用PPM IBUS连接 能打开ONESHOT125模式

网友A:
ONESHOT125是电调的功能 要看电调   和接收机无关系 ,    一般的BL固件电调都支持ONESHOT125超高速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SHOT125是电调的功能 要看电调   和接收机无关系 ,    一般的BL固件电调都支持ONESHOT125超高速响应 ...

ONESHOT125不光是要电调支持 接收机必须要支持SBUS才可以打开 富斯I6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ONESHOT125不光是要电调支持 接收机必须要支持SBUS才可以打开 富斯I6也可以用  ...

向其他模友请教了一下  楼主说的对  又涨知识了 哈哈

网友B(2016-08-18):
12A的Blheli Emax 的用Naze32 能否开one shot 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实现 CC3D刷BL固件可以用PPM IBUS连接 能打开ONESHOT125模式

請問能否講解你是怎樣做的?我也是富斯 ia6B、mini cc3d、Little bee 20a,CC3d是怎樣刷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能否講解你是怎樣做的?我也是富斯 ia6B、mini cc3d、Little bee 20a,CC3d是怎樣刷固件呢? ...

CC3D要先刷BL固件 然后用CF调参软件设置 设置里面选择IBUS连接 端口选RX_SERVERS   不知道打对英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的Blheli Emax 的用Naze32 能否开one shot 呢?

NAZE32没用过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主要是要电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