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T9失控保护怎么调

楼主(2016-05-25):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AT9油门失控保护数值没法调,跟着泡泡老师视频做,但是调油门,油门数值不会调

网友A:
微调到底,油门杆到底,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到底,油门杆到底,再设置

鹰,主要是那个百分之三十的数字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看视频和

网友:
多看几遍视频

网友:
还有你是左手油门,你看看  腰杆模式是不是2或者4

网友A:
引用 楼主:
鹰,主要是那个百分之三十的数字不知道怎么调

那个数字不是调的,是你腰杆的当前值

网友:
这个数值是通过油门摇杆来调节的,把油门打到底,再按PUSH键就能把失控保护油门设定为0

网友B:
油门最低,油门微调调到最低,然后圆圈按钮长按,百分比就变小了,最后再把油门微调恢复到0,这样关控后油门输出就低于97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数字不是调的,是你腰杆的当前值

偶偶,貌似会弄一点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低,油门微调调到最低,然后圆圈按钮长按,百分比就变小了,最后再把油门微调恢复到0,这样关控后油 ...

夜晚我连电脑再试试,感谢大神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
多试试就会了

网友:
仔细看视频,讲得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