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这个页面点击连接后,再点显示设置,就这样乱码,正常吗?

楼主(2016-05-25):
apm这个页面点击连接后,再点显示设置,就这样乱码,正常吗?

怎么解决?

网友A:
新版本取消了终端功能,所以都是乱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取消了终端功能,所以都是乱码正常

取消终端功能,那日志怎么下载啊?

能刷回老版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消终端功能,那日志怎么下载啊?

能刷回老版本吗?

可以刷回老版本,新版本针对pix  可以插内存卡,然后可以下载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回老版本,新版本针对pix  可以插内存卡,然后可以下载日志

好的,谢谢

网友(2016-07-11):
。。。。别听楼上说刷回老版本。。。。。。。在主界面有个   闪存日志   可以从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