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請問cleanflight 1.2.2 F3飛控如何設定failsafe

楼主(2016-05-26):
請問cleanflight 1.2.2 F3飛控如何設定failsafe(失控保護)

网友:
把失控油门值设置的比遥控器的失控油门高并且比最低油门低就好,比如遥控的最低油门是1050(在CF的接收机界面查看数值),飞控失控保护设置为默认的1000,然后遥控设置失控保护油门值为800就可以了,只要遥控油门低于1000,飞控既认为是失控了

楼主:
最新版本cf 把失控設定欄獨立一個頁面,和之前的設定方法不同了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A:
好深奥的问题,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深奥的问题,帮顶了,

好深奥的问题,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