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显示的飞行模式是错误的

楼主(2016-05-26):
在图传接收屏幕上看到osd显示的飞行模式信息跟实际不一样,数传在地面站显示的飞行模式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求教大神,应该怎么调式

网友:
什么osd?哪些信息错误?

网友:
这个只能刷OSD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就是micro osd ,apm是2.8的版本。买来连上之后飞行模式显示就跟数传不一样。还有就是有没有方法用apm充当ttl的接线,用apm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