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 apm飞控

楼主(2016-05-26):
mini apm飞控连接不上电脑是什么了

网友:
搜索APM2560驱动,按照里面的说明弄

网友:
新手多学习多看教程,这个步骤论坛里的老师都有讲解

网友:
驱动没有装

网友:
好像是32U2驱动

网友:
是不是安装的GHOST系统,一般原版系统联网自动搜索都能打上 mini apm飞控 mini 作者:AIbluecapf 7212 ghost系统不能安装APM

网友:
安装360驱动大师,或者驱动精灵,自动装驱动

网友:
安装驱动,找不到可以下一个arduino IED软件安装上就什么驱动都有了。

网友:
驱动没装上  说明你玩之前没做好功课   去找找泡泡老师的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