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怎么装接收机

楼主(2016-05-26):
问下富斯i6的接收机怎么装到qq上面
然后需要用遥控器怎么调试才可以飞。刚玩不懂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2016-10-28):
QQ飞控油门(THR)通道(第二个口)直接对应接收机3通道。QQ飞控的信号端是靠下排的针,中间排针是+5V,上排的针是地线。
QQ飞控第一个口的通道A、E、R,分别接接收机的1(A-副翼),2(E-升降),4(R-方向)通道。
要注意的是接收机的S是向天线方向的,就是说QQ飞控出来的线,要接在S这个端子上,接反了是没有反应的。

楼主(2016-05-27):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自己琢磨咯,QQ我没用过,我直接APM起步

我是穿越机想升级cc3d好还是apm好

网友:
额,通道一一对应啊

楼主:
麻烦说详细点,新手不太会弄

网友:
木有用过,帮顶。

网友A:
看说明书,自己琢磨咯,QQ我没用过,我直接APM起步

网友:
很简单 先看看飞控说明书

网友:
可惜图片发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穿越机想升级cc3d好还是apm好

APM的话你得有足够时间是信心折腾。穿越机的话可以用cc3d不过用f3的多些,你可以去优酷先了解一下这三个飞控再做决定

网友(2016-07-30):
刚入魔   FS+APM

网友(2016-10-26):
穿越还是CC3D吧,QQ估计反应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穿越机想升级cc3d好还是apm好

MINI APM或是CC3D的升级版F3

网友(2018-04-08):
四根信号线一一对应连接,再加两根电源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