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油门起始转速过高

楼主(2016-05-26):
四轴飞行器,轴距500,电机2212,浆1047,APM2.8.固件3.33 MINIOSD加图传,起飞重量1100g,解锁推油门,油门直接跳到13%开始转动。以前起飞重量1800g,一切都正常,但最近为了减轻重量重新做了一套全铝折叠机架,重量太轻,感觉油门13%就快要飞起来,能不能把油门起始调低一点,13%有点高啊
求高手指点啊,泡泡老师在不在啊

楼主:
有没人路过啊

网友:
轴距五百电机尺寸有点小了吧

网友:
调一下RC3_MIN的值,改小一点

网友:
正常不会这样的,应该不是机身轻。可能原因 一,电调油门行程问题。二,飞控水平问题。建议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检查飞控安装水平和飞控水平校准。

网友:
油门重新校准吧

网友:
没带云台相机吗

网友:
顶顶哦……APM油门起始转速过高 图传,电机,固件,四轴,APM 作者:小黄妹 4502 APM油门起始转速过高 图传,电机,固件,四轴,APM 作者:小黄妹 6644 APM油门起始转速过高 图传,电机,固件,四轴,APM 作者:小黄妹 1341 APM油门起始转速过高 图传,电机,固件,四轴,APM 作者:小黄妹 2295

网友:
1、APM是没有3.33版本固件的,最终的版本是3.21
2、遥控器校准之后,1-4通最大小小值是多少?是否小于1100 大于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