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加速度计和罗盘校准后偏移问题

楼主(2016-05-2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NTQwNDIwOA==.html?from=y1.7-1.2优酷视频地址

PIX飞控第一次使用,之前用的APM校准后没出现过任何问题,但是PIX飞控校准后出现偏移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飞控固件是3.2.1的,MP软件是1.3.32的。
然后校准后自稳模式偏移(往后或 右),出去飞的时候留待模式也偏移(往左或后)GPS带电子罗盘是M8N权盛家的。GPS箭头和飞控箭头也是一致的。在MP上查看东西南北方向和箭头指的方向也是对的,为什么会出现偏移我无解了。请大神们出出主意怎么解决。

网友A:
抖动也是有困难造成偏移的,有减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也是有困难造成偏移的,有减震吗?

飞控装了减震板

网友B:
你看电机的输出是不是一致的,而且视频拍的离地面那么近,扰流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电机的输出是不是一致的,而且视频拍的离地面那么近,扰流很严重

这个真没注意,改天休息看看

网友C:
刷3·1·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3·1·5试试。

我刷了3.2.1试了还不错,改天出去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3·1·5试试。

恩,3.1.5不需要自动调参

网友(2016-10-21):
我要遇到过这个问题,动一下GPS朝向吧,我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看你视频了,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在室外, 离地至少在1米左右测试,另外,飞控下边看下是不是有主力电流线通过,调整一下多轴的重心 ,自稳 会乱跑的一些的,定点如果偏,多数和电磁干扰罗盘或是震动引起的,你这样的距离贴地飞行不稳定是地面效应的,出去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