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助apm的问题

楼主(2016-05-27):
我用的apm2.6,遥控器出现一个方向和油门的最大值之后。apm飞控的数据处理就会出现紊乱,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猜是动力干扰的,应该是电调或者电机,你最大幅度的工作相当于最大油门,电磁干扰,先改改走线看看,先把动力断开,看看飞控处理你遥控器的行程最大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顶顶哦……泡泡老师,求助apm的问题 飞控,遥控器,APM,泡泡老师 作者:小黄妹 4942 泡泡老师,求助apm的问题 飞控,遥控器,APM,泡泡老师 作者:小黄妹 6797 泡泡老师,求助apm的问题 飞控,遥控器,APM,泡泡老师 作者:小黄妹 1721 泡泡老师,求助apm的问题 飞控,遥控器,APM,泡泡老师 作者:小黄妹 342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能说具体点吗?

老师,我用的是apm2.6飞控,天九右手油门。我在地面站上测试遥控器各通道是否正常的时候发现遥控器的方向通道和油门油门舵量最大时,各个通道在地面站上的显示就会混乱。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