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80四轴改三轴(Y3)简单装机说明并附试飞视频

楼主(2016-05-27):
Q380是我第一架4轴,看论坛关于3轴的帖子很少,就动了念头DIY一架三轴,说干就干,因为是改造的,所以简单说明下,希望能抛砖引玉,开始吧!
配置单:
机架:Q380
电机:XXD 2212 KV1000
电调:XXD 30A
桨:   9450(买机架送的)
飞控:MINI CC3D
接收机:天地飞7通
遥控器:天地飞7
舵机:辉盛 9g SG90
电机座:DIY电池:2200mah

先将原来的4轴解体,为了方便,并没有将原来固定的电调和电机拆下来。
这个机架自带沉金板,电机、电调没有额外使用分电板,去除一个机脚。

按照Y3的方式布置,需要将原来两个机臂90°的直角加大,重新进行了打孔,图片上原来焊点位置打了一个孔,另外一个继续使用。
上下层板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打孔。

将第三机臂移到垂直后部,原来的上层板不够尺寸,找了一块玻纤板根据机臂尺寸改造合适。

本来想买一个成品基座,本着DIY精神自制了一套。先用厚塑料板按照实物尺寸加工了底板,然后两个白色的尼龙卡扣里面装了外径12mm的小轴承,
小轴承之间再用厚塑料版做了电机座,将电机座紧固其上。伸出来的支架装配了一个舵机的摇臂。
舵机使用9g塑料舵机,有点吃力,我已经在试做的时候损坏了一个。用铝合金做了舵机支架,机臂上打孔将支架固定,然后舵机摇臂使用细钢丝链接
电机座上的摇臂,这里特别提醒,这些链接部位一定要稳固,我在电机座和摇臂之间专门涂了AB胶。因为相互的晃动会严重影响尾舵的动作,飞控的信号
会由于这些晃动产生巨大的误差,然后飞机就会剧烈抖动!

下面是电控方面的安装和调试,和4轴基本一样,说几个特别的地方:
飞控的1、2、3口连接三个电调,和四轴的方向一致,电机旋转方向参考CC3D的设置,4口连接舵机线,这里不用管功能,只要按照顺序连接就OK

CC3D的刷Y3固件,没有特别的地方和4轴基本一致,只是多了最后舵机带着电机的中间和左右角度的调整,另外有模拟和数字舵机的选择,我的是模拟。
CC3D参数调参,我基本默认参数,使用自稳方式飞行,以后有机会再试试手动PID的调试。
这里有个情况和大家共享,试飞的时候尾舵左右晃动厉害,飞机严重抖动,首先要确认第3电机和舵机之间链接稳固没有过多的窜动,然后是自稳的“方向”可以适当调小一点,
红框内的数值,这样舵机回中的速度回慢一点,不会造成回中太快舵机来回摆动。从试飞的情况来看,金属舵机应该更适合Y3的舵机。

看下最后完成的照片,电池采用下挂的方式,飞行时间差不多10分钟。
还有非凡OSD和图传这次没有详细介绍,已经装到机子上并调试完成了,找机会再和大家共享,这次主要是说说Y3多旋翼的制作,其实并不比4轴的复杂,其实就飞行姿态
来说,Y3更有一种飞翔感呢!

室内试飞视频:

室外试飞视频(风很大!):

网友(2019-02-26):
有没有用f3或f4v3飞控玩过,请教下怎么接线

网友(2017-11-20):
高手啊。我做了一个,想请您指点指点,方便加qq吗?1959793881

网友(2017-03-03):
楼主,如果用涵道做三轴可以飞吗,楼主用的什么控

网友(2016-12-31):
好帖好帖 这正好暴改我的四轴

网友:
我也很喜欢Y3,收藏学习了

网友A(2016-05-27):
机子不错!请问非凡OSD是单独用吗?单独用有哪些功能能用?

网友B:
Y3太容易坏了 掉下来就得换舵机

网友C:
视频看着好揪心,就不能背对太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不错!请问非凡OSD是单独用吗?单独用有哪些功能能用?

这个OSD是单独的,摄像头连接OSD输入端,输出端连接图传发射,图传接受端就有叠加的视频了。可以显示高度,速度,电压,回家方向等基本信息,是cc3d的好补充。可是,真的飞行时,我真分不了心看这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看着好揪心,就不能背对太阳吗

呵呵,同事用手机帮忙录的,不好意思要求太多,下次一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Y3太容易坏了 掉下来就得换舵机

说的太对了,俺已经报销了一个舵机了。觉得Y3更适合有基础的模友FPV玩。

网友D:
黄金套装靠谱吗?

网友D:
还有个辉盛舵机。。。我固定翼都不用它。。。

网友E:
尾电机座,您自己做的,都是什么物件做的啊?,,给点细节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金套装靠谱吗?

你是指电调和电机?“黄金套装”这个叫法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只能说是用起来没问题,胜在价格实惠,我原来是装固定翼上的,后来改用在多旋翼上了,只有一次炸机,有一个电机磁块掉了一点点,造成旋转不畅,拆开吹干净就接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辉盛舵机。。。我固定翼都不用它。。。

是不太经用,但是便宜呀,DIY的时候不会太纠结成本的影响,可以放开手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频看着好揪心,就不能背对太阳吗

不过,你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电调和电机?“黄金套装”这个叫法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只能说是用起来没问题,胜在价格 ...

你不知道黄金拉烟套吗?昨天刚烧了一个,忘记拍照,这电调我只知道线性很差,用在四轴上不太好吧,会不会出现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OSD是单独的,摄像头连接OSD输入端,输出端连接图传发射,图传接受端就有叠加的视频了。可以显示高度 ...

速度,电压,回家方向,准不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电机座,您自己做的,都是什么物件做的啊?,,给点细节图呗

不好意思回复有点晚,我这边没有具体的设计,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利用手边的材料DIY滴,我拍了些细节图你看能参考吧,另外经过这段时间试飞,我觉得这个结构很不好,不稳固,动作大了,油门大了都会尾舵抖得厉害,具体原因还没找到,准备再改进一次,如果效果好再共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电压,回家方向,准不准?感谢。

这个还真不好说准不准,我将界面调试出来后,就没有细究您说的这些准不准的内容了,以我的理解,只要正常定位后,这些方面应该是准确的,只是定位的速度方面会有差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有点晚,我这边没有具体的设计,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利用手边的材料DIY滴,我拍了些细节图你看 ...

加油!!楼主,,,兄弟们等着你的成熟方案!!

网友:
能有个好的想法后再进一步修改。期待

网友:
求矢量电机座的链接,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网友:
CC3D如何刷Y3呀!我的机子装好了,可是不会用CC3D!方便让我加一下你的QQ吗?

网友F:
我的QQ是2490194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QQ是249019416

已加

网友:
哦哦,原来三轴后面那个桨可以动啊。。。

网友(2016-06-26):
学习学习,我也打算做一架Y3

网友(2016-10-06):
3轴玩的人太少了,国内。。帮顶

网友(2016-12-02):
舵机坏的基本都是有问题。我一个也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