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PM飞控自带的“AutoTune”自动调参数功能,调出最佳PID

楼主(2016-05-27):
对于新入门的飞友而言,调整APM飞控的PID值还是有些难度的,APM的后续版本提供了一个“AutoTune”功能,使用了一下还是比较好用的。

APM飞控自动调参条件:
  • APM上固件版本:在ArduCopter 3.1-rc5版本以上固件;
  • 飞机要求:飞机留空时间十分钟左右,时间太短有时无法完成自动调参;
• 场地要求:天气晴朗,小风(风太大新手容易翻机;完全没有风也不好),开阔的地方,周围闲杂人员少。

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 把Mission Planner地面站 设置调试-》扩展参数 页面: 通道7或者通道8设定为自动调参的开关:“AutoTune”;记得按“写入参数
  • 切换设定的通道键(一般是7通道)Mission Planner地面站验证“AutoTune”是否可用。在“飞行数据”标签页面有提示。
  • 熟悉飞机起飞降落;解锁,加锁;自稳,定高等飞行模式的切换,在Mission Planner地面站,验证,熟悉操作无误。
  • 准备好电池
  • 截屏保存当前的PID值,如果发现不合适可用改回来哦!

自动调参外场作业:
上电,信号灯正常后,把设置调参键拨到“低位”;
切自稳模式,解锁,起飞,调整一下方便观察飞机姿态;
定高模式(只有自稳和定高模式可以自动调参,推荐定高模式,高度大概10米,观察飞机是否一切正常;
把调参键拨到“高位”自动调参开始:
观察飞机以不同的角度左右,前后摆动几次,如果飞机漂的过远,我们可以打杆让它飞回来(此时飞机用的是最初设置的PID参数)。飞回来之后我们松开遥控器摇杆,自动调参将会继续进行。过程中间最好不要手动干预,自动调参过程可能会重新开始,时间会有些久,可能需要5,6分钟。
自动调参过程中可以随时停止,把设置调参键拨到“低位”就可以;
如果要重新开始自动调参,把设置调参键拨到“高位”就可以;
飞机自动调参过程结束,保存调试结果:
观察到飞机以不同的角度左右,前后摆动几次后,飞机保持不动,大概20秒;这时候可以确定飞机的自动调参结束。(如果中途停止只能重新开始)
如果对此次自动调参结果满意,可以保存这个调试结果:
把把设置调参键保持“高位”不动;飞行模式切换到自稳,收油门。降落,加锁。
这时候调试结果,写入飞控保存,原先的参数被替换。
最后对比自动调参前后数据:
飞机和Mission Planner地面站连接好,找到配置-》扩展参数;和早先保存的数据对比;看看自动调参做了哪些修改!
自动调参后飞机的稳定性,灵活性都有一个比较好状态,不至于太“滑”,太“死”!

祝你爽飞!!!

网友(2017-03-30):
我设置7通还有8通都是和你说的步骤一样,但是在地面站里看拨动开关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7-02-06):
mark 学习啦 先记下贴 过几天试试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习惯用旋钮一个一个调,默认pid反正能飞起来

怎么调,没试过

网友A:
我还是习惯用旋钮一个一个调,默认pid反正能飞起来

网友(2016-12-30):
上星期自动调参,参数是变了,自动调参完还在天上时看着稳了好多,下来保存也看到参数是改变了,等 我再次起飞时我TM就懵逼了:起飞侧翻,好不容易上了天,各种扭动,是大幅度的摆,不是抽风或抖动,有好几次都 TM差点降不下来收不了机,靠,神马情况啊,无奈之下改回了默认参数,好了,我已晕死了

网友:
我的是富斯I6的控,没有第7通道,可以自动调参吗?

楼主(2016-05-27):
保存完数据,可以拔电池的,我试过,新数据在

楼主:
自动调参,比较温和,一般不会摔飞机;手动调参也不能太猛,数字随便翻几倍;微分控制器PID,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网友B:
一直用手动旋钮调参,有时间试试自动,估计比手动要好一些

楼主:
参数要根据机架,用途,风速,操控手感,飞行乐趣,随时调整

网友C:
定高模式不稳定,切定高秒变窜天猴,怎么办?你们是怎么2米定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定高模式不稳定,切定高秒变窜天猴,怎么办?你们是怎么2米定高的?

加海绵,做好遮光,要不气压计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高模式不稳定,切定高秒变窜天猴,怎么办?你们是怎么2米定高的?

调整参数:油门死区,调小一些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海绵,做好遮光,要不气压计受影响

海绵已加黑色的,外壳也是黑的,华硕家买的,定高要求油门50%才能定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海绵已加黑色的,外壳也是黑的,华硕家买的,定高要求油门50%才能定高吗?

一般定高默认油门50%是中点油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

多谢,调好参数不容易啊

楼主:
飞机配置变化:参数,云台,相机,桨,电池等等;地理位置变化:南北东西,经纬度,磁偏角等等;周围环境变化:风力,湿度,飞场大小;习惯低飞现在要高飞;各种因素变化的话都需要调整PID,甚至需要重新较准飞控参数。

楼主:
调的好 可以完美解决 飞机 不稳,抖动,发死,发狂 的病症;飞机轻盈,灵巧,手感越来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定高默认油门50%是中点油门吧

有时定高,会上窜,下降;开始飞电池足,特殊容易上窜,;;调整 中点,油门死区;

标准参数-》Throttle_deadzone

楼主:
多调几次,锁定自己感觉最好的数值;

楼主(2016-06-26):
如今的“模界”就是谁给钱,就说说家的东西如何,如何好;所谓的评测就是只说好的,不好的也说成好的; 完全丧失了“中立”的评测原则;

楼主(2016-07-29):
如果安装了质量比较大的设备,比如云台相机啥的,最好重新调整PID几次;注意云台这种晃动的设备,调试PID前最好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绵已加黑色的,外壳也是黑的,华硕家买的,定高要求油门50%才能定高吗?

APM中参数有一个,油门死区  death zone  的参数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定高默认油门50%是中点油门吧

默认是,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手动旋钮调参,有时间试试自动,估计比手动要好一些

手动,自动,可以配合使用

楼主:
调整到手感特别好的时候,就是ok了

网友(2016-11-15):
引用 网友C:
海绵已加黑色的,外壳也是黑的,华硕家买的,定高要求油门50%才能定高吗?

这家的那你要小心吆

网友:
新手的福音

网友:
为毛我打高位后机机视乎没动静啊,不会跳舞,试了好几次都是,确定各项设置是OK的啊,要说已经很稳了我都不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