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为什么用飞越650的机架,重量只要加重了,apm2.8飞控在GPS模式下定点,就会出现飞机在空中忽高忽低的跳动,从刷了固件后只要重量有了变化,飞机就会出现这个忽高忽低的跳动现象,急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我真的没办法了,说下我的配置,飞越650机架     朗宇4110系列kv340的电机     乐天40的电调     飞越1555的碳桨    6S10000毫安的电池起飞重量在2800克   非常着急,大神们指导指导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
感觉可能是pid的事,你想啊  大浆多轴本来响应就肉,表面上你加了重量,实际也是增加了质量,大质量的起飞状态已经不适应原有的oid参数了,个人猜测把升降的pid.调的激进一点适应更大的起飞质量,也许会减小你飞控偏肉的升降控制造成的大质量起飞情况  定高定点时的忽高忽低

网友(点评):
说的好有道理,不明觉厉,

网友(点评):
好深奥的问题,帮顶了,

网友A:
好深奥的问题,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深奥的问题,帮顶了,

好深奥的问题,帮顶了,

网友:
光照影响气压计定高,给气压计上的两个孔用大点的海绵遮光,遮严一点。或者先晚上灯光昏暗的地方先试试定高,如果定高正常那就是气压计受光照影响的。

楼主:
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同样的板子用在550上就一切正常,用的650上就出现掉高的现象

网友:
是不是飞控减震板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减震的问题,我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650机子虽然震动小,减震没有550的大,飞控安装在650上反而容易受到震动的干扰,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