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问题,一个电机无力

楼主(2016-05-27):
刚收了个四合一电调玩玩,卖家说是设置问题有一项电调电机无力,绝对不是硬件问题绝对没烧,到手后检查,果然是无力,电机滴滴的提示音都要贴近耳朵勉强听到有声音,2212倒是能启动,就是满油后比别的电调慢的多,我也以为可能是设置问题,天空电调没找到相关的设置说明,索性直接刷成了blheli,刷写成功后,故障依旧………… 应该可能是硬件问题,卖家大学僧,换钱花的,应该他也不知道也不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确认收货,自己研究吧,哪位大神碰到同样问题的有修复心得的帮忙参谋参谋。
检查了mos管,正常

网友:
小喇叭速度真快   不太连接 帮顶

网友:
我也有个电调无力,久了mos还会发热。

网友A:
检查有没有虚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有没有虚焊的

虚焊………………表示满头虚汗,放大镜检查过了,热风枪都吹了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是摔成这样的

网友C:
会不会是MOS管pn结漏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MOS管pn结漏流过大

测试mos管,用的万用表,感觉基本反应算正常,表现很像是栅极触发不彻底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MOS管pn结漏流过大

万用表检查场管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现象像是栅极触发不彻底的样子

网友:
松香法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是摔成这样的

我的这个好像也是摔过,我用风枪都补焊了,不行就再试试松香大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好像也是摔过,我用风枪都补焊了,不行就再试试松香大法吧

纸鹰,你看看那有示波器木有,有的话看看场管的驱动,检查自举升压正常不?还有升压电路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鹰,你看看那有示波器木有,有的话看看场管的驱动,检查自举升压正常不?还有升压电路正常不?

同感同感,我感觉就像是自举升压那导通栅极有问题,手头连个逻辑分析仪都木有        终于碰到明白人了,能指导一下图上哪部分是升压部分么,还是我从mos管栅极倒着找

网友:
顶起来虽然我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同感,我感觉就像是自举升压那导通栅极有问题,手头连个逻辑分析仪都木有终于碰到明白人了,能指导一 ...

这电调是疯子修得,还是你,我找找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同感,我感觉就像是自举升压那导通栅极有问题,手头连个逻辑分析仪都木有终于碰到明白人了,能指导一 ...

我也找不到原理图了,有示波器你测量一下二级管的K极,在电调在工作时要大于电源电压,一般是一倍输入电压
在我图中圈的地方测量,三路自举都要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感同感,我感觉就像是自举升压那导通栅极有问题,手头连个逻辑分析仪都木有终于碰到明白人了,能指导一 ...

搞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好没有?

还没有  头疼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有  头疼啊

不会吧,示波器测量自举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示波器测量自举正常不

主要就是木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都没有,万用表量出来的是平均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木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都没有,万用表量出来的是平均电压

万用表量不出来,频率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木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都没有,万用表量出来的是平均电压

疯子哪里有没有示波器?该买一个
实在不好搞,寄来我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疯子哪里有没有示波器?该买一个
实在不好搞,寄来我帮你修

哈哈  这个破玩意值当的还劳烦你修一把,找个别的电调替换就得了,就当三合一用了,你说的疯子是哪个啊,我认识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个破玩意值当的还劳烦你修一把,找个别的电调替换就得了,就当三合一用了,你说的疯子是哪个啊, ...

剑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疯子哪里有没有示波器?该买一个
实在不好搞,寄来我帮你修

我有个小的,回来寄给他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小的,回来寄给他试试吧

电调吗?

网友(2018-05-23):
既然这样就用排除法,把嫌疑最大的焊下来换新的,一一排除。

网友:
硬件问题,修过其他类型的四合一电调, 你可以把两组的元件互换试下

网友:
今天想了下,3个半桥可能坏了,还是要看波形直观点。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