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怎么配电池!

楼主(2016-05-27):
我电调是好盈铂金Platinum-30A-OPTO!5000mah电池      4s/14.8v  6s/22.2v  有什么区别!  都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电调是支持3至6s电池,也就是说4s6s电池都可以用,但怎么选还是看你电机和桨的配置决定,要看飞机实际重量选动力,电机都有力效表的,你电机买了吗,什么型号和kv?

网友:
过于小白的问题!连具体配置都没有,不知道答还是不答好

网友:
电调配电池首先看电调支持多少S,比如4-6S,那么你用4-6S的电池都可以,和容量没有关系。第二个就是看你电池是配给什么飞机,一般550轴距的四轴用4S5200,650轴距的四/六轴用6S5200

网友:
乘风破浪会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