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问题,图传问题

楼主(2016-05-28):
各位老师好,因为我的机架小,图传又没有特别合适的位置安装,增加延长线90mm,一个位置延长线太短了,一个位置是延长线长度不够,请问我能把图传SMA插座直接拆掉,然后焊接SMA延长线么?

网友:
可以的,在原座子的焊点上直接焊接也行,拆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