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轴距穿越机架 3D打印

楼主(2016-05-28):
各位模友   3D打印的大家都说脆    原因有两个   第一你没有使用过3D打印    所以觉得不行 很脆     第二   你没有使用好的耗材     使用好的耗材不会脆   我也不推荐什么牌子    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差的耗材里面都是杂质  容易断裂   好的打印完成之后他是有韧性的   而且很牢固  不会脆     我所发的都是模块化的3D机架  即使炸鸡   维修成本最多也就几块钱   微信huanlei272615326

3D打印

网友:
嘿嘿你敢打在大一点得嘛

网友:
顶!!用的是4寸桨?

网友:
精致,挺好顶一个!!!

网友:
顶,速度快吗?????

网友:
完美      ,必须顶!

网友:
   机架多少钱   打印下来

网友A:
666 现在碳纤维平民化了 用碳纤维打打

网友:
重量如何?

网友:
你这一套鸡架打印了几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 现在碳纤维平民化了 用碳纤维打打

碳纤维不是打印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不是打印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可以打~~~碳纤维线材一直都有 你说的那是碳纤维布 我说的是3d打印机的碳纤维材料

网友:
精致,挺好顶一个

网友:
不错啊,很漂亮啊。。。。。。。看着应该比较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