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30a电调可以接4s电池吗?

楼主(2016-05-28):
我接了30a电调接了4s电池虽然可以用,但是不放心,卖家建议我更换掉,说会烧掉bec,有大神可以告诉我怎么切断bec吗?

网友A:
断开7805
的输入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7805
的输入段

要把模块拆下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把模块拆下来吗?

不用用把小刀割开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