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30A电调可以接4S电池吗?

楼主(2016-05-28):
卖家说不支持接4S,但是我用4S电池可以飞,自检可以通过。但是我担心会烧掉bec,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可以的放心接吧,

网友:
30安的电调是可以支持4s的,

网友:
别长时间高油门,

网友:
好盈天行者30A不支持4s,最大到3s,用4s不安全,跟40a电调用的mos管不同,不能长时间工作,否则非常容易烧毁,你非要用4s就换40A电调就行了

网友:
可以外加一个BEC。

网友:
你傻吗,电调外皮上有些几s的

网友:
我来看看新手,

网友A:
天行者40A的也只支持3S电池,我刚看了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40A的也只支持3S电池,我刚看了实物。

有4s版本

网友:
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30A,短时电流40A(不少于10秒);
1.2 电源输入:2-3节锂电池组或5—9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1.3 BEC输出:5V@2A (线性稳压模式-linear mode);

网友:
xxD都用6S飞过

网友:
线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