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机不明原因起飞半米遥控器没动ROLL,就往一边侧飞

楼主(2016-05-28):
这是LOG,请各位帮我看看,后来第二次飞又正常,不知道怎么了,不搞清楚为啥心里总是毛毛的,不敢飞了

网友:
顶顶哦……飞机不明原因起飞半米遥控器没动ROLL,就往一边侧飞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2147 飞机不明原因起飞半米遥控器没动ROLL,就往一边侧飞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6214 飞机不明原因起飞半米遥控器没动ROLL,就往一边侧飞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6660 飞机不明原因起飞半米遥控器没动ROLL,就往一边侧飞 遥控器 作者:小黄妹 9227

网友A:
      你好!看你发了两个求助帖,都没有把 完整的日志打包发上来。建议发完整的日志文件供大家分析。至于飞机飞偏有很多可能:1有可能罗盘干扰;2有可能飞控安装不平整,飞控装上机架后建议重新校准一次加速度计,和水平;3、有可能遥控有微调,或者遥控有问题!
      还有就是强烈建议出现状况第一时间切换自稳,看你的模式打的有点多,建议不使用Alt Hold因为高度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看你发了两个求助帖,都没有把 完整的日志打包发上来。建议发完整的日志文件供大家分析。至于 ...

装上机架后校准加速度计那飞控某一面朝下放平,怎么放平,我每次都是靠着一个正方形校准的,仔细把每一面垂直,装上机架怎么垂直呢,大概放一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