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朋友给的一个运动相机,求助怎么连接WIFI

楼主(2016-05-28):
我不清楚这个型号,我手机安装了“ismart DV”,但是手机连它的WIFI出现的密码不知道,请问是怎么连接上手机的呢?

楼主:
呜呜呜,就是没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呜呜呜,就是没有说明书

哪里买的就问卖家

网友:
这不就是山狗吗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山狗是支持wifi的。一般分3步:
1:打开相机的wifi(开关有的在旁边的上下键,有的按住ok键3秒,有的本身自己会一直打开,具体看你的说明书)
2:下载相对应的手机app,在苹果应用商店就有得下(有的是用sjcam,有的是用ismatr dv,具体看你的说明书)
3:让后手机点击设置搜索对应的摄像机wifi,连接成功后,打开刚才下载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出来吓到,请多报告,

网友:
多指教哈哈,第一次啦

网友:
多多包涵哈哈,加油,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手机安装多几个山狗的APP   然后试一下山狗wifi的初始密码 1234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