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的数据怎么能一键复制到另一个飞控

楼主(2016-05-28):
Pix飞控的数据怎么能一键复制到另一个飞控里面也是Pix飞控,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

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

我是新人不太会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人不太会弄

我手上没有飞控,不能截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没有飞控,不能截图给你

那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呢

你截参数列的图放上了,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参数列的图放上了,全部

加你好友啦

网友:
保存,加载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全部参数表_保存 然后连接另一个飞控 全部参数表_加载_选择你保存的文件_写入。前提是两个飞控最好固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