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极星水机,用热熔胶好,还是用泡沫胶好

楼主(2016-05-28):
      看了很多模友的贴,也想试着做一架北极星,在制作过程中,究竟是用热熔胶还是用泡沫胶呢?不管是用哪种,最后还是要用704做防水,但从效率,可靠性兼顾用哪个好。还请有经验的模友多指教。

网友A:
最近我也刚做了一架北极星,  我是大部分用热熔胶,大面积的用不了热熔胶用泡沫胶比如船身和机翼结合处,非常耐炸,也不进水,缝隙和接口外面抹一层热熔胶,机身根本用不上704,设备上704就行了,整机用了2条7mm热熔胶

楼主:
不错,看起来像是用魔术板做的啊。大面积的用泡沫胶得等它干了才能组装,效率会下降。

网友:
我之前做的北极星开始用的泡沫胶,后来就脆了,又拿热熔胶重新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看起来像是用魔术板做的啊。大面积的用泡沫胶得等它干了才能组装,效率会下降。 ...

没等了,晾一会直接外面撸热熔胶,强度杠杠的

网友:
泡沫胶好像有点腐蚀,不知道会否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刚做了一架北极星,我是大部分用热熔胶,大面积的用不了热熔胶用泡沫胶比如船身和机翼结合处,非常 ...

我送的

网友:
我用玻璃胶填缝了,效果不错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还没敢试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