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amlite调好后不好飞

楼主(2016-05-29):
花了一个晚上按着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飞控。imu和gps都校准了。到楼下没搜到gps所以就用姿态模式飞。但飞起来之后会水平漂移,甚至会头水平往右旋。感觉这比我的qq还不稳定吧…是哪里没设置好?对了,很奇怪的是我飞起来,近乎于悬停时,灯变成狂闪红,怎么悬停都不变。只能降到地面才变回三红一橙,咋回事呢?!?#(泪) #(泪) 是感度太小了吗

楼主:
nazamlite调好后不好飞

花了一个晚上按着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飞控。imu和gps都校准了。到楼下没搜到gps所以就用姿态模式飞。但飞起来之后会水平漂移,甚至会头水平往右旋。感觉这比我的qq还不稳定吧…是哪里没设置好?对了,很奇怪的是我飞起来,近乎于悬停时,灯变成狂闪红,怎么悬停都不变。只能降到地面才变回三红一橙,咋回事呢?!?#(泪) #(泪) 是感度太小了吗

网友:
顶顶哦……nazamlite调好后不好飞 飞控,GPS,nazamlite,nazalite,一个晚上 作者:小黄妹 9067 nazamlite调好后不好飞 飞控,GPS,nazamlite,nazalite,一个晚上 作者:小黄妹 55 nazamlite调好后不好飞 飞控,GPS,nazamlite,nazalite,一个晚上 作者:小黄妹 1286 nazamlite调好后不好飞 飞控,GPS,nazamlite,nazalite,一个晚上 作者:小黄妹 5273

网友:
红灯闪是电压报警,可能软件设置内的报警电压没设置好,重新设置下,或是电池电压低了,电池的一级报警是闪红灯,二级就返航降落,姿态模式就是自稳,搜完星用gps就好了

网友:
姿态起飞就是定高没有gps的定点效果,定高水平旋转先做个电调油门行程的校准

网友:
其实这飞控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估计是指南针受到干扰

网友A:
naza已经是入门飞控里面算最稳的了,你真应该试试其他开源的

网友:
拓攻咋样呢?有大神周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已经是入门飞控里面算最稳的了,你真应该试试其他开源的

naza m lite飘
你看看视频,qq都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 m lite飘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ODMyNTEzMg==.html?x&sharefrom=android
你看看视频,q ...

正常的话稳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