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a m lite飘

楼主(2016-05-29):
     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过了。每个电机都单独做过油门行程校准,imu,gps全都校准过,但是飞起来比我原来的qq还不稳,到处游走。就像视频里那样,基本都是脱控他自己飘的,只有快撞到的时候,我才动了遥控器。求救啥原因。
  专门上传了个视频
  naza m lite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行模式?卫星是几颗?

GPS姿态和手控,最少4颗卫星

网友A:
hah ,调好飞行姿态 再飞,和px的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气压计,gps有问题,

把gps拆了,也不稳

网友:
没用过也不清楚,

网友C:
是不是气压计,gps有问题,

楼主:
我刷v2就可以了?现在我这个这么不正常…

网友:
刷v2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指南针有问题

那怎么解决?

网友D:
可能指南针有问题

网友E:
没用过这个只能帮顶了!

楼主:
这次详细了,不会被小喇叭说了吧naza m lite飘 电机,遥控器,GPS,nazamlite,lite 作者:王牌飞行员翀哥 7538 求解naza m lite飘 电机,遥控器,GPS,nazamlite,lite 作者:王牌飞行员翀哥 529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个只能帮顶了!

没关系,感谢帮顶

网友B:
什么飞行模式?卫星是几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行模式?卫星是几颗?

gps姿态,一红一绿与绿之间跳,应该没有6个以上卫星。但是没有gps的qq飞控,一样的机子室外飞都不会这么飘,所以我的飞控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等待结果,帮顶

网友:
飞机好丑

网友F:
gps是这样,自稳模式下看看

网友G:
如果是姿态模式飘,很正常。

GPS还是这样子,那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s是这样,自稳模式下看看

没差别,一样。大范围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姿态模式飘,很正常。

GPS还是这样子,那就不对了。

但是姿态也太飘了吧,对比我以前的qq,都不会这样飞来飞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差别,一样。大范围飘

罗盘,加速度计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罗盘,加速度计校准了?

?imu和那个转圈的都校准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imu和那个转圈的都校准过

再重新做下,参数用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重新做下,参数用默认的

试试

楼主:
又去试了一下,在操场全绿灯。飞控恢复出厂设置,只设置了x型四轴。起飞之后自己往右上飞,还是会飘,没风

网友H:
同样飞控 GPS绿灯 起飞往左飘  飞高了之后再下来  就特别稳当 无风基本是钉上的  后来上了图传  起飞的时候7颗星左右  飞一圈回来差不多有20颗左右  那阵GPS模式就很稳 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原因  坐等泡泡老师解答

网友I:
第一校准罗盘,第二是因为gps星数比较少才飘得,可以在地面多搜会,或者拉高待一会就定的比较稳了,我的之前也一样,不是干扰啥的,就这俩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校准罗盘,第二是因为gps星数比较少才飘得,可以在地面多搜会,或者拉高待一会就定的比较稳了,我的之 ...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姿态会这么飘,感觉是自己走的,以前的qq都不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求教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h ,调好飞行姿态 再飞,和px的不太一样

先用手动模式把飞机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姿态和手控,最少4颗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姿态和手控,最少4颗卫星

卫星太少,不的低于7星

楼主:
今天调了一下,情况变好一些了。
1 先把四个电机一起并起来做油门行程校准,没用…
2 把感度调大,发现情况好很多!例如航向角跳到180%,方向不会变了。然后把俯仰那些都调了,有所缓和。但是为了完全不动,又调到了200多。结果下去飞的时候不停的抖,但是可以大致定住尽管有风。
回去再调一下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调了一下,情况变好一些了。
1 先把四个电机一起并起来做油门行程校准,没用…
2 把感度调大,发现情况 ...

不停抖就是感度太高了,每次往回调10%直到刚好不抖就是合适感度了

网友(2017-02-03):
感度多少正常啊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配重不平衡?

网友:
飞控有问题么?

网友:
看你截图了,有问题,你GPS的Z 应该是-15  是负的  不能写正的

网友:
你的GPS不是原装的?建议拆了GPS试试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样飞控 GPS绿灯 起飞往左飘  飞高了之后再下来  就特别稳当 无风基本是钉上的  后来上了图传  起飞的时候 ...

为什么我的GPS是红灯?

网友:
把所有参数重置

网友(2017-05-17):
优酷,酷玩实验室,有一期diy与调试,最后有调试gps的,看起来nazamlite挺稳的啊

网友(2017-06-20):
GPS  Y轴应该是负多少,根据你天线长度定。我的就很稳,百分之五十油门完全可以定高,无风日子情况下左右偏移不超过三十公分

网友:
我的也乱飘

网友(2018-05-26):
一样的问题 帮顶 解决了么

网友(2018-12-15):
我的比你的这还飘,

网友:
而且我的都是15颗星以上,还是乱飘。连自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