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plus 2.3固件BUG!

楼主(2016-05-29):
乐迪CB86plus 2.3固件,输入11.5v就报警low power ,然后充电电流就不能按设定的充了,变得非常低!关键是输入的电压检测误差很大,我的3s锂电电包还有12v左右,而充电器显示11.5,这样我的电包就不能用了!外场充电不能按设定电流来充了。。。cb86输入电压不是最低能到10.5?这是BUG吗?另外我2块电池一起充,第一块充好了,充第二块,第一块没拔掉的话第二块充好以后第一块还会自动充一会,2.2不是已经取消循环补电了吗?望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增加可以选择的功能呗,比如“快速充电模式”和平衡充电模式,话说这个充电器连一点可调的参数都有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考虑,到时候会不会有用户误解,感觉电池没有充满就停止充电了 ...

那就增加可以选择的功能呗,比如“快速充电模式”和平衡充电模式,话说这个充电器连一点可调的参数都有没啊。。。充放电截止电压也得自己设定,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冲进去的容量误差有点大了,我500mah的电池,3.7v充到4.2满才100多毫安,在别的充电器都是400多毫安 ...

这个也可以考虑,到时候会不会有用户误解,感觉电池没有充满就停止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综合模友的意见,会尽量完善产品。充电器充电的时候 电流是跳动的实时电流,所 ...

另外充电器做一个彩屏,却不显示图片,跟单色显示屏好像没有任何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综合模友的意见,会尽量完善产品。充电器充电的时候 电流是跳动的实时电流,所 ...

但是冲进去的容量误差有点大了,我500mah的电池,3.7v充到4.2满才100多毫安,在别的充电器都是400多毫安,。然后输入我用的是锂电包,应该不存在电压跳动的问题,就是11.5V以下才会提示low power并降低电流,实际我的电包放电到10.5都没问题,。循环补电问题目前我已经用回2.2固件,已经完全不会循环补电了,个人觉得一般电池充满以后就不需要再补电了,因为补进去也只是一点点,根本没什么作用,建议改为1-8充完以后,再检测一遍是否有新电池插入,电压低于某个值,比如4.1v以下认定为需要充电的电池,4.1以上认定为刚充完的电池,不需要补电了,这样充电器一直在循环检测,外场时就可以直接插上去就自动充,不需要再一轮按一次开始了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综合模友的意见,会尽量完善产品。充电器充电的时候 电流是跳动的实时电流,所以电量不能单纯的用设置电流乘时间来计算
充电器显示low power,可能是电源输入不稳定造成的,当输入电压跳动的幅度大于0.5v就会提示您不稳定,同时充电器会自动降低充电电流,以便保护充电器更好的工作。
循环充电的问题是由于电池掉电,再补电造成的,新的固件是是改善了补电的频率,不是完全取消,如果您电池掉电比较多,大于0.5v,还是会补电。

楼主:
图中设定的是2.5A,而充电电流只有0.3和1.7,另外我设定6A充电,充了一小时25分钟只显示冲进5000mah,这有点不太科学吧?500mah的电池充满也只显示充了100多mah,这是怎么计算的?为什么这么不准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中设定的是2.5A,而充电电流只有0.3和1.7,另外我设定6A充电,充了一小时只显示冲进20000多mah,这有点不 ...

图

网友B:
输入电压不准可以校准下啊

网友:
2.3什么新功能啊

楼主:
充电设定4.2以上提醒,修正放电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不准可以校准下啊

问题是输入11.5就不能充电了,我的3S电包,11.5还有不少电呢。

楼主:
新功能扫描二维码看电压么?  真是晕死了。

网友C:
早正常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正常习惯了

问题是挺多的。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功能扫描二维码看电压么?真是晕死了。

您好,这种情况您可以尝试重新校准一下充电器的电压

网友:
相对于2.2的固件,2.3更新了以下功能
(1)修改在“DISCHARGE”放电模式下,误打开两个端口BUG;

(2)误设置充/放电时间后,设置的时间在“REMAIN”剩余时间处进行倒计时;

(3)增加高压锂电充电电压设置提醒;

网友:
关于低于11.5报警并降低电压我之前也咨询过很多厂家,一般都是为了保护锂电池不至于过放,之一电压问题重新校准就可以了